[经验知识] 这个积分怎么求?

楼主(2016-07-10):
如下图,已知f(t)在区间【a,b】是连续的,f(t)和sin ut 作积后积分。

网友A:
依赖于 f(t)

网友B:
先用分部积分法求积分,再求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赖于 f(t)

只要连续,结果就=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分部积分法求积分,再求极限?

证明需要一定的技巧,硬来可能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要连续,结果就=0

如果f(t)这个函数也是sin(ut),虽然连续,但是结果不为0,

网友D:
任何一本系统介绍傅里叶级数的书中都有: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f(t)这个函数也是sin(ut),虽然连续,但是结果不为0,

你算过积分,还算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任何一本系统介绍傅里叶级数的书中都有:

还任何一本,你在奥本海姆书上找到了?你在几本国产书上找到了

网友E:
这个积分就相当于f(x)信号被无限大频率的正弦信号调制了,然后算调制后的面积,由于关于X轴对称了,所以面积为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证明需要一定的技巧,硬来可能不行。

唉,请恕我无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请恕我无知啊

拉倒吧,不看人家计算过程,俺也不会。
计算过程有点巧,它先用线性函数试探ft,即令f(t)=At+b,A和b为常数,代入后发现结果为0!这就意味着f(t)加个线性函数,不会影响结果,借助这个,再用替代变换等操作,可以计算出积分的绝对值的极限=0.

网友F:
应该是玩DSP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积分就相当于f(x)信号被无限大频率的正弦信号调制了,然后算调制后的面积,由于关于X轴对称了,所以面 ...

NO,积分本身不一定等于0!

网友E:
引用 楼主:
NO,积分本身不一定等于0!

理论确实很深奥,完全不能理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求这个的目的,不是想真算积分,而是大家只要能想到傅里叶级数的系数,随着n→∞(也就是这里的u),必定也趋 ...

很有道理!!!

网友H:
so long a time for study this m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