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就是TPS61160 TPS61160A 这两个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6-07-10):
就是TPS61160 TPS61160A 这两个区别是什么?

网友A:
datasheet上没法知道TPS61160 TPS61160A的区别。

网友B:
不过我知道的是Tps61160 具有EasyScale interface 功能,而TPS61160 没有。

网友C:
具体datasheet应该有啊

楼主:
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D:
一般这种差别都很小, 会在数据手册的最后讲述版本更新和各版本之间的差别.

楼主:
嗯,我知道啦,呵呵

楼主:
那就结贴了,周末快乐

网友E:
这两者肯定是有差异的。

网友F:
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主要看器件的识别说明的。

网友G:
从参数上看,两者基本没什么区别

但是,实际的区别在这里

网友G:
TPS61160A比起TPS61160来,少了数字控制功能。最多可去掉多达10个串联的LED。

网友H:
这种差别一般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