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请问9S08AC16怎么加密

楼主(2016-07-10):
这近在用9S08AC16这片子,我是汇编 用下载器在codewarrior5.9直接下载到单片机,请问怎么给单片机加密,没看到有加密选项啊。我是希望能加密,最好是加密后如果程序更改能再次烧写(下载直接覆盖就行,不用读)。最好是说明的详细一点,我是用汇编,谢谢。

楼主:
我到网上找了好久也没见这方面资料,也不见有人问这个问题,看来这都不是问题是我太菜了,希望会的朋友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我是用USBDM 然后点CW绿色三角形的那个直接下载的,用USBDM是不是有其他的烧录方式有加密选项

楼主:
安装文件是CW v6.3版,打开IDE查看是5.9的

楼主:
难道这都没人知道吗,用USBDM能烧写S19之类的吗,批量烧写怎么加密啊,难道都是有钱的主 都去买几千块的烧录器,飞思卡尔这些基本的东西也不普及一下,你叫人怎么用你的片子啊,开发完了不敢发走

楼主:
这论坛就没飞思卡尔的工程师吗,出来给我们刚接触飞思卡尔单片机的上上课吧,难道没人遇见同样问题吗

网友A:
通常用烧录器,有加密的选项的,打勾就行;

CW是调试环境,加密了就不能调试了,所以一般不在CW里面加密;
当然也不是不能加密,源代码里面配置好加密的寄存器就行,不过一般没有人会那么做;

买个烧录器吧,很便宜,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用烧录器,有加密的选项的,打勾就行;

CW是调试环境,加密了就不能调试了,所以一般不在CW里面加密;

能否给个几十元能用的烧录器的链接,或者哪里能买到,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几十元能用的烧录器的链接,或者哪里能买到,非常感谢 ...

查飞瑞泰克,淘宝也有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