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怎么一直输出低电平啊

楼主(2016-07-10):
#include "pwm.h"
void TIM2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1;                        //PA1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50MHZ的输出速度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arr;                        //设置作为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设置为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psc;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0;           //设置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              //设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1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比较输出极性高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0;
  TIM_OC2Init(TIM2,&TIM_OCInitStruct);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预装载值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2

  TIM_SetCompare2(TIM2,0);
}

网友A:
TIM_SetCompare2(TIM2,0);
应该是这句的问题。

网友B:
你最后一句写的有问题,  TIM_SetCompare2(TIM2,0);    你里面写的0不就一直输出低电平了么?

网友C:
你没有改变电平跳变的值,程序的结果无非就是一直高或者一直低。给他设定一个改变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把  TIM_SetCompare2放在主函数然后一直改变,你就会得到呼吸灯的效果了

网友E:
应该是设置好占空比的话,启动pwm,会自动输出需要的波形的。是不是没设置好呢?

网友F:
看一看我找的初始化函数,和你的不一样的
void TIM3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PWM信号电平跳变值 */
    u16 CCR1= 36000;
    u16 CCR2= 36000;
    /*PCLK1经过2倍频后作为TIM3的时钟源等于72MHz*/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0xEA5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                                    //设置预分频:预分频=2,即为72/3=24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溢出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                                       //设置跳变值,当计数器计数到这个值时,电平发生跳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TIM_OCPolarity_High;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1时为高电平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1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                                       //设置通道2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2时为低电平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2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使能TIM3重载寄存器ARR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3
}

网友G:
应该和这句函数TIM_SetCompare2(TIM2,0);  你一直到0的时候就溢出,相当于pwm不起作用了。

网友H:
你这是设置为向上计数,所以不起作用。设置成向下计数溢出,就能有规律的输出了。

网友I:
最后一个,比较值的设置,应该放在定时器开启之前。这样才能自动输出需要的波形。

网友J:
最后一个函数的使用,我见别人都是这么用的
  capture1 = TIM_GetCapture1(TIM2);
  TIM_SetCompare1(TIM2,capture1 + CCR1_Val);

网友K:
CCR1的值不断的在增加。一定要设置ARR为65535;利用CCR1的自动溢出,真是亏ST想的出来。

网友L:
TIM_SetCompare2(TIM3,led0pwmval);通过这个函数可以往捕获/ 比较寄存器2(TIM3_CCR2)里面写值,当定时器3更新的时候,把led0pwmval写入到TIM3_CCR2里面,然后定时器就会不停的把TIM3_CNT寄存器的值和TIM3_CCR2寄存器里面的值进行比较,假如你设置的是向上计数模式,并且通过这个函数(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把TIM3的输出/比较极性设置为高的时候,那么此时如果TIM3_CNT<TIM3_CCR2那么输出就是低电平,如果TIM3_CNT>=TIM3_CCR2那么输出就是高电平,所以在这里(//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的意思是TIM3_CNT>=TIM3_CCR2时候的极性为高

网友M:
TIM_SetCompare2(TIM2,0);   这个0的取值有问题,你改成其他取值试试。

网友N:
PWM占空比的设置,应该放在定时器开启之前的。

楼主(2017-04-18):
引用 网友B:
你最后一句写的有问题,  TIM_SetCompare2(TIM2,0);    你里面写的0不就一直输出低电平了么? ...

对,应该就是这个的。这个的影响,一直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