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7895或者AD78系列

楼主(2016-07-10):
各位大侠谁用过ADI公司的AD7895或者AD78系列的AD转换芯片,和单片机连接使用P3.1输出时钟,P3.0接收数据,可是代码通不过,求大侠们指点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2017-04-28):
已成功解决

楼主:
是采样出了问题

楼主:
不能结账

楼主:
自己水威望吧

楼主:
AD7895接收数据时候不一定必须用串口模式一

楼主:
串口模式一的使用当时没有调试成功

楼主:
后来采取读取外部引脚电平高低来进行数据读取

楼主:
单片给AD7895发一个脉冲后读取一次引脚,读取十六次就把16位数据读出来了

楼主:
也就是TX发送一个脉冲,读取一次RX

楼主:
只在上升沿后者下降沿读取RX

楼主:
然后在单片机内部将读到的串口电平转换为一个完整数据

楼主:
每一次读到的是采样的以为,整合起来就是一次完整的采样值了

网友A:
专做ADI原装现货和海外订货,接收ADI全系列询价。有需要请联系QQ267416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