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2812SPI用级联两个74HC595驱动数码管程序

楼主(2016-07-11):
那个大神帮帮忙啊,有程序发一个啊?

网友A:
看595时序图 ,自己动手写啊,多try,即使不行,到时候百度几个代码再try,肯定通了~

网友B:
数码管的驱动也是一个难点的。

网友C:
没有直接的代码

网友D:
你好,解决了吗,我要用2806的spi驱动4位led

网友E:
DSP2812SPI用级联两个74HC595驱动数码管,有直接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