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看一下这个原理图,新人求助

楼主:
各位请看一下这个图中红圈位置,拜问其原理及作用,,以及图中其他器件,比如电阻,电容的原理及作用(新手第一次做这种实验,跪求各位助攻)

网友A(2016-07-11):
可以理解为滤波。

这两红圈是最最最不重点的地方。

网友B:
上面的电容滤波啊;

下面的RC滤波,二极管是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电容滤波啊;

下面的RC滤波,二极管是续流

那请教下面红圈右边的滑动变阻器的作用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滤波。

这两红圈是最最最不重点的地方。

你好,,那像图中提到的微机电麦克风应该选什么样的型号?我买了一个SPM1423HM4H型号的   但好像不匹配

楼主:
楼上三位大哥,,,,那像图中提到的微机电麦克风应该选什么样的型号?我买了一个SPM1423HM4H型号的   但好像不匹配

网友A:
微机电麦克风是什么?我只看到震动电机和麦克风。

电机肯定要和驱动匹配。

但我不知道这图是什么用途,所以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机电麦克风是什么?我只看到震动电机和麦克风。

电机肯定要和驱动匹配。

是用麦克风来接受振动电机的振动信号,并放大。但要革除外界声音的干扰。重点是设计一个基于OFDM 的物理层。所选麦克风要能够接收并发送这个OFDM信号。我买的麦克风传输的是PDM信号。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东西,对微机电系统麦克风也是第一次接触,所不知道该选怎样的型号,所以向大哥们求助啊~~~

网友A:
OFDM,不懂了。
继续等高人吧,或者先看资料,别人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DM,不懂了。
继续等高人吧,或者先看资料,别人怎么做。

好吧,,,十分感谢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D:
貌似是个音频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是个音频通信

是的   现在就是核心的麦克风芯片的外接电路不知道怎么下手,您能帮我一下么?如果您愿意,就留一下您的邮箱,,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