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揭秘】电流互感器为什么不能开路?

楼主(2016-07-11):
  我们都知道电压互感器不能短路运行,而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运行,电压互感器一旦短路或者电流互感器一旦开路运行都将损坏互感器或者产生危险。
  电流互感器为什么二次侧不能开路运行,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探讨这个问题!
  电流互感器在正常运行时,二次电流产生的磁通势对一次电流产生的磁通势起去磁作用,励磁电流甚小,铁芯中的总磁通很小,二次绕组的感应电动势不超过几十伏。如果二次侧开路,二次电流的去磁作用消失,其一次电流完全变为励磁电流,引起铁芯内磁通剧增,铁芯处于高度饱和状态,加之二次绕组的匝数很多,根据电磁感应定律正=4.44/fNB,就会在二次绕组两端产生很高(甚至可达数千伏)的电压,不但可能损坏二次绕组的绝缘,而且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再者,由于磁感应强度剧增,使铁芯损耗增大,严重发热,甚至烧坏绝缘。因此,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是绝对不允许的。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绝对不允许开路,因一旦开路,一次侧电流I1全部成为磁化电流,引起φm和E2骤增,造成铁心过度饱和磁化,发热严重乃至烧毁线圈;同时,磁路过度饱和磁化后,使误差增大。电流互感器在正常工作时,二次侧近似于短路,若突然使其开路,则励磁电动势由数值很小的值骤变为很大的值,铁芯中的磁通呈现严重饱和的平顶波,因此二次侧绕组将在磁通过零时感应出很高的尖顶波,其值可达到数千甚至上万伏,危机工作人员的安全及仪表的绝缘性能。

  更多相关资料请查询:vfe.cc/NewsDetail-1346.aspx

网友A:
没错,
当年用这玩意的时候就非常小心,
提前用线短接,
操作很麻烦。

后来要求厂家施工时务必多做一对接线柱,
一对是短路用,另一对接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