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的应用

楼主(2016-07-11):
  1 、电压型逆奕器保护电路
  在电压型逆变器中,如果换相换败,则很容易使一相中上下两个桥臂中的半导体器件因过电流而损坏,如上下桥臂采用功率模块时,要求短路电流保护电路能在短路检出后10μs内切断门驱动电路,同时还需考虑电路的传输时间。所以,这种逆变器必须有快速过电流保护装置,可以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检测每个桥臂中的电流。若因换相失败造成了上下桥臂同时导电,则相应的两处传感器可以同时检出电流信号,该信号与基准电压比较后转换成方波。这样,可通过门电路控制封锁所有的逆变触发脉冲,从而达到切断门驱动电路的目的。电压型逆变器保护电路优点是,只要上下桥臂同时存在的电流超过基准,保护电路立即动作。因为保护早,功率模块不会经受过大电流的冲击。其次,保护动作速度快。因为霍尔电流传感器是无感元件,在功率模块判断时,它不会产生过电压。因此,可简化设计过程,提高效率。
  2 、用于变频调速装置
  利用霍尔电流传感器还可以检测变频调速系统的主回路信号。使用时,第一个电流传感器模块接入整流滤波后的直流回路。当检测到主回路中出现异常尖峰或者有效值超出标准时,电路将迅速切断逆变触发电路的触发脉冲,以保护逆变和整流模块。另外3个传感器接入逆变器的输出回路,用来检测随频率变化的交流电流。这样可以更好地控制转矩,也可提供防止电机过载所需的信号。
  3、电流传感器在逆变焊机中的应用
  霍尔电流传感器在直流检测中同样具有电隔离作用,在直流输出的电力电子设备中,可以利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测得与主电路隔的直流测量信号,也可以通过电子控制电路对直流测过流、短路保护和显示控制,还可用于电流反馈和稳流调节。

  更多相关资料请查询:vfe.cc/NewsDetail-344.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