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hipON MCU 与 合泰之编译结果对比

楼主(2016-07-11):
  合泰单片机型号 HT46R01C SO8
  功夫单片机型号 KF8V111   SO8
  芯片脚位可以PIN对PIN,都是1K。用C语言开发。

1.合泰 没有优化选项(或者默认优化选项)ROM 使用情况:
         BankNo.        Size(Words)                Used(Words)                Percentage
         Bank0                1024 [0400h]        737 [02E1h]                71%
RAM 使用情况:
         BankNo.        Size(Bytes)                Used(Bytes)                Percentage
         Bank0                96 [60h]                59 [3Bh]                61%

2.功夫 Release 模式 O3优化级 编译:

合泰效率稍高啊。

网友A:
能把程序贴出来一下吗?KF有很多优化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程序贴出来一下吗?KF有很多优化方法的?

不能贴,是产品程序。效率是低了点。最后看中的是FLASH可重复烧写,还是选了功夫。

网友A:
请联系FAE给你一个优化方法(前端语言有些写法要注意),另外会出一个内存分配不用哈希表方法的编译器版本,release后会发出通知。

网友B:
如果两个编译器,效率差不多的话,合泰单片机 编译结果,肯定要比 功夫单片机 编译结果 要 短小些。
原因如下:
1.  合泰单片机 有带进位的加法 和 带借位的减法 ,功夫单片机 没有,需多使用若干指令模拟。
2.  合泰单片机 的中断 同51系, 每个中断源有独立的散转地址,直接进入, 功夫单片机 没有,同 PIC系,需进入中断后,逐个判断中断源并散转,多使用了若干指令。
3.  功夫单片机 的优势----多累加器结构 R0~R7, 在 ChipON---IDE编译器 中,并没有有效使用,实际效率等同于 PIC系。

综上,不难看出,如果两个编译器,效率差不多的话,合泰 的 程序,肯定要比 功夫 的程序 要 短小些,再优化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