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震荡电路,有几点疑问

楼主(2016-07-11):
这是个变压器组成的震荡电路。
1. 书上说,放大器的输入电压与集电极电压相位相差180度。放大器输入电压和集电极电压相位不是相同吗?还是我理解错的书上的意思。
2. 书上说,变压器又把相位偏转180度,从而满足震荡的相位条件。我的理解是,那个变压器线圈缠绕方式相反(黑点表示抽头位置),所以这两个线圈电压相位相差180度,对吗??

楼主:
第一个疑问似乎明白了,三极管的,当BE端电压高时,CE段电流最大,但电压最小;当BE端电压低时,CE段电流最小(被切断了),电压最大。

原来三极管输入端电压和输出端电压是反相位的???,

信号+,Ib增加,Ic也增加,C极电位向地接近,为-,这不就反相吗?

楼主:
第二个疑问,左右两个线圈电压似乎应该是同相位的,否则不能形成正反馈

网友A:
“原来三极管输入端电压和输出端电压是反相位的???,”

那要看谁是输入,谁是输出,

楼主:
第二个疑问似乎是这样的,大家知道,线圈使电压相位偏转90度,电容也使电压相位偏转90度。
变压器右边次级线圈是相位偏转90,最右边的电容又使相位偏转90,也就是右边的LC环路是相位偏转的180.

谁能用数学分析下相位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个疑问似乎是这样的,大家知道,线圈使电压相位偏转90度,电容也使电压相位偏转90度。
变压器右边次级 ...

看《电路分析》之类教材,全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