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2016-07-11):
    测量电压幅度0-20v电压 前面用分压和反向比例运算放大电路 仿真用-20~20v 缩小到-5~5v  问个简单的问题  在开始就应该加个二极管电路是么  把-20~20v变成0~20v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要测的是什么.

网友B:
同样不明白。
既然仿真,直接设置0-20,
为什么多此一举?
又整出二极管的事情来。。。

LZ是女生。

网友C:
测量电压幅度0-20v电压,为什么仿真输入“用-20~20v 缩小到-5~5v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电压幅度0-20v电压,为什么仿真输入“用-20~20v 缩小到-5~5v ” ?

后面有用到AD转换   直流电压我直接用了LM358 但是总觉得有点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要测的是什么.

模拟电压  基本可以测量0-20v的直流的电压  延展可以测量10mv-20v的交流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啊   女生啊
  主要是我开始用的是0-20v的交流电压

一开始我对这块的思路有点混乱  表达的不大清楚

网友D:
直接一个电路搞定,-20V--20V输入,输出0-5V,做一个加法器就可以了,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转

后面AD转换 最大输入电压5V  输入电压过大 芯片会被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一个电路搞定,-20V--20V输入,输出0-5V,做一个加法器就可以了,

直流哟   0-20v直接用加法器可以弄到0-5v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一个电路搞定,-20V--20V输入,输出0-5V,做一个加法器就可以了,

交流也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一个电路搞定,-20V--20V输入,输出0-5V,做一个加法器就可以了,

交流好像要加整流桥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交流好像要加整流桥吧

MCU在一个交流周期内,采样,128个点,就可以算有效值了。均方根算法。扣掉一个平均值就是交流的有效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AD转换 最大输入电压5V  输入电压过大 芯片会被烧坏

我是问为什么要加个二极管电路 把-20~20v变成0~20v
还是你要把-20-20V分压成0-5V?

网友E:
问题描述,我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问为什么要加个二极管电路 把-20~20v变成0~20v
还是你要把-20-20V分压成0-5V? ...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当我输入正弦波交流-20-20v 我需要测量的只在10mv-20v 我的负周期的波形我就不需要了

网友F:
可以抬高电平在处理。

网友A:
10:1降压,把±20V分压成±2V,将波形抬高2.5V,使电压范围为0.5-4.5V.
除非ADC自己的满度和归零性能好,否则尽量不要用全量程.

网友G:
不需要  变成正的,ADI有专门的AD  处理正副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