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帮忙看一下板子上的黑色小方块是什么?

楼主(2016-07-11):
我手上有一块板子,不知道上面成对出现的黑色小方块是什么?

唯一清楚的是放在线路末端防止产生天线般的干扰。哪位大哥告知一下这是什么,不胜感激!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楼主:
红色线圈中的黑色小方块

楼主:
哪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B:
能再清楚点吗 图片有些模糊呀

网友C:
是不是导电的?    要是那样写像电视遥控器里面电路板的黑的!

网友D:
应该是碳墨,就和遥控器按键一样可以导电,不过阻值不稳定。

网友E:
碳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