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 单片机ADC按键扫描松手检测程序问题

楼主(2016-07-11):
u8 key_Process(u8 key_ad)
{
u8 kad;
kad=GetADCResult(0);

if(kad==0) //执行K1操作
{

Disp(GetADCResult(0));

}

}
else if(kad>20&&kad<25)          //执行K2操作
{
close_Fault_Fled();
Disp(GetADCResult(0));
}
else if(kad>30&&kad<45)        //执行K3操作
{

close_Fault_Fled();
Disp(GetADCResult(0));
}
else if(kad>55&&kad<70)        //执行K4操作
{

close_Fault_Fled();
Disp(GetADCResult(0));
}
else if(kad>78&&kad<85)        //执行K5操作
{

close_Fault_Fled();
Disp(GetADCResult(0));
}
else if(kad>90&&kad<110)        //执行K6操作
{
close_Fault_Fled();
Disp(GetADCResult(0));
}
else if(kad>125&&kad<135)         //执行K7操作
{

close_Fault_Fled();
Disp(GetADCResult(0));
}
else if(kad>150&&kad<160)          //执行K8操作
{

close_Fault_Fled();
Disp(GetADCResult(0));
}
else if(kad>248&&kad<260)          //执行无按键AD值为全值255操作
{
                //tg_comp();//检测无人站在托盘上时,进行发语音提醒
        close_Led();
        Fault_Fled();
}

return 1;

}

上面程序控制K1-K8按键,当按下后,显示对应的AD键值,当松手后,就没显示了,如何让它松手后才正常显示AD键值。

后来,我把第一个按键改成这样,发现第一个按键,按下直接不显示。ADC按键扫描松手后检测如何做?哪位帮看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if(kad==0) //执行K1操作
{
   Delay1ms();
   if(kad==0)
   {
   Delay1ms();
   while(kad)
   {

Disp_tg(GetADCResult(0));
   }
   }

}

网友A:
保存前一次的AD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前一次的AD值

现有的程序如何改?如何操作?

网友A:
kad=GetADCResult(0);
if((kad!=old——ad)&&(kad>248&&kad<260)   )
{
     if(kad==0) //执行K1操作
    {
         Disp(GetADCResult(0));
    }
    .......
}
old_ad = kad;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kad=GetADCResult(0);
if((kad!=old——ad)&&(kad>248&&kad

&&(kad>248&&kad<260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还有old_ad = kad;

这一句是最后再给old_ad赋一次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ad=GetADCResult(0);
if((kad!=old——ad)&&(kad>248&&kad

试过了,不行。第一组按键 Kad=0,第一个按键按了之后,松手开始显示。

网友B:
  来个超时处理不就行了,

楼主:
求教各位高人如何解决,ADC按键松手后检测,下午弄很久了,都没成效。。。以上程序如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else if(kad>248&&kad248&&kad

那么我上面的程序如何修改呢?

楼主:
关键是按键松手后,怎么能让它正常显示?按一下才显示,我最上面已经OK了。我要ADC按键松手后才正常显示。。。

网友D:
你把按键分析和按键执行分开,就好做了.

再用一个变量存上一次的键值.

u8 u8KeyOld;
u8 key_Process(void)
{
        u8 kad;
        kad=GetADCResult(0);
        kad=GetKey(kad);
        if(u8KeyOld==kad)
        {//按键无变化
        }
        else
        {//按键有变化
                if(u8KeyOld=0xff)
                {
                        //ExeKey(kad);//按下执行
                }
                else
                {//松手
                        ExeKey(u8KeyOld);//松手执行
                }
        }
        u8KeyOld==kad;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求教各位高人如何解决,ADC按键松手后检测,下午弄很久了,都没成效。。。以上程序如何修改? ...

你必须要用状态机原理,检测一次按键的过程,非高电平--去抖---再判---得出一个键,开始计时(区争长键还是短按)---检出高电平(恢复原始状态),完成一个短按键的过程,(超时,得出一个长按事件),执行按键函数。

网友D:
u8 GetKey(u8 Kad)
{
        f(kad==0) //执行K1操作
                return 1;
        else if(kad>20&&kad<25)          //执行K2操作
                return 2;
        //....
        else if(kad>248&&kad<260)          //执行无按键AD值为全值255操作
                return 0xff;
}
void ExeKey(u8 keyvalue)
{

        switch (keyvalue)
        {
                case 1://执行K1操作
                {
                }break;
                case 2://执行K2操作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楼主:
上面的程序,如何才能像普通按键一样,按键释放后仍能读取按键的值,如下面。在主程序直接可以直接调用。

u8 Readkey(void)
{
  u8 temp;
  temp=P5IN&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if(temp==(P5IN&0xf0))
    {
        return temp;
      }
  else
    return 0xff;
   }
    else
      return 0xff;
}

u8 keysend(u8 dat)
{
  u8 key;
  key=Readkey();
  switch(key)
  {
  case 0xe0: key=1;
  break;
  case 0xd0: //sp();
                 key=2;
                 //P5OUT=~BIT0;
                 break;
  case 0xb0: key=3;
  break;
  case 0x70: key=4;
  break;

  }
   return key;
}

--------------------

main(void)
{
while(1)
if(keysend(Readkey())==1)

{   delayms(10);           //消除按键抖动

if(keysend(Readkey())==1)
{
执行某操作
}
else if(keysend(Readkey())==2)
{
执行某操作
....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的程序,如何才能像普通按键一样,按键释放后仍能读取按键的值,如下面。在主程序直接可以直接调用。

...

这2个函数仅仅是分析和执行按键.

你需要的功能是只要按15楼的程序做.在按下的位置再加全局变量保存你要的值
在松手的位置处理这些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按键分析和按键执行分开,就好做了.

再用一个变量存上一次的键值.

kad=GetKey(kad);

这一句:getkey(kad),从哪里得到的值?

网友F:
在没有跳转语句的情况下,程序是顺序执行的,在没有第二次执行"kad=GetADCResult(0);"时,kad的值是不会变的,尽管你已松手,因而将"Disp(GetADCResult(0));"改为"Disp(kad);"即可达成目标.

网友D:
引用 楼主:
kad=GetKey(kad);

这一句:getkey(kad),从哪里得到的值?

我在17楼给了示范代码(是根据你的u8 key_Process(u8 key_ad)函数写的)
Getkey(kad)           按键分析
Exekey(keyvalue)    按键执行

分开后,功能灵活,互不影响,结构清晰.

16楼的代码是定时执行(可以每隔50mS执行一次),结合时间你可以用17楼的2个函数,产生短按下 长按下 短按下抬起 长按下抬起 长按连发等各种按键效果.16楼的代码只给出了短按下 和按键抬起这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17楼给了示范代码(是根据你的u8 key_Process(u8 key_ad)函数写的)
Getkey(kad)           按键分析
E ...

我现在把它改为独立按键了。按键与菜单程序以前研究得太少。很多子程序都弄好了,一但放在按键里,就出问题了。要么按键松手后,去执行某一个函数,没反应。要么按完了,不执行。比如下面的程序。。。

u8 Readkey(void)
{
  u8 temp;
  temp=P5IN&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if(temp==(P5IN&0xf0))
    {
        return temp;
      }
  else
    return 0xff;
   }
    else
      return 0xff;
}

u8 keysend(u8 dat)
{
  u8 key;
  key=Readkey();
  switch(key)
  {
  case 0xe0: key=1;
  break;
  case 0xd0: //sp();
                 key=2;
                 //P5OUT=~BIT0;
                 break;
  case 0xb0: key=3;
  break;
  case 0x70: key=4;
  break;

  }
   return key;
}

--------------------

main(void)
{
while(1)
if(keysend(Readkey())==1)

{   delayms(10);           //消除按键抖动

if(keysend(Readkey())==1)
{
   Disp_tg();   调用体重测量函数。。。
}
else if(keysend(Readkey())==2)
{
执行某操作
....
}-}

以上程序也是,按键一松手后,程序就不执行。。。如何松手后还在执行。。。

楼主:
ADC按键,改成独立按键。还是按下去有显示测量,松手下后,又没显示。

u8 Readkey(void)
{
  u8 temp;
  temp=P2&0x0f;
  if(temp!=0x0f)
  {
  //  delayms(10);
    if(temp==(P2&0x0f))
    {
        return temp;
      }
  else
    return 0xff;
   }
    else
      return 0xff;
}

u8 keysend(u8 key)
{

  switch(key)
  {
  case 0x0e: key=1; break;
  case 0x0d: key=2; break;
  case 0x0b: key=3;break;
  case 0x07: key=4;break;

  }
   return key;
}

extern u8 ky;

main()
{
   u8 key_num;
    io_init();
   //time_init();
        P0=P1=P2=P3=P4=P5=0xff;
        close_Led();
    init_SR04();
        Sp=0;
        InitADC();
        while(1)
        {
          Srelay();

          //Disp_tg(GetADCResult(0));
           //Disp_tg(ADC_key_filter());
           //key_Process(GetADCResult(0));
            //readkey();
                ky=keysend(Readkey());
switch(ky)
  {
  case 1: Disp_tg(tg_test()); break;
  case 2:Disp_sg(sg_test());; break;
  case 3: //key=3;
  break;
  case 4:
  //key=4;
  break;

  }

   }

}

单个程序放在while(1)下都能正常执行。。。

楼主:
是不是一定要把按键处理放在中断里进行呢?按一下调用中断处理,去进行身高测量,体重测量。。。。

楼主:
ADC按键与普通按键松手检测,已经解决了。我把它写出来,以防以后有类似的新手,遇到相同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办法。我的方法是,我在主循环里面。用switch 判断键值。。。在对应case语句里,进行执行死循环while(1)。。。在死循环while(1)下执行某一个要执行的测量函数,同时判断标志位,当执行死循环后,按键一直执行里面的程序,就算你松手了,它也在执行。如果要跳死循环,用标志位作状态判断,当然你测量函数里也要有用那个标志位,标志位设置成extern 变量即可。当标志位等于某个状态时,用break跳出即可。

         ky=keysend(Readkey());
                 switch(ky)
  {

  case 1:
                    while(1)
            {    tg_comp();                 //第一个按键 发送语音提醒:开始测量
                 if(flag==1)break;
                  }

                   break;
  case 2: ; break;

}

这样,只要按键按下后,它会执行对应的case语句,松手后,它进入死循环里。。。当标志位等于设定某个值时,跳出。。。这个程序目前已经解决了我的基本问题,但是按键偶尔有点失灵,请坛友帮我分析一下,是由于按键抖动的问题造成的吗?怎么修正当前的缺陷?

网友D:
引用 楼主:
ADC按键与普通按键松手检测,已经解决了。我把它写出来,以防以后有类似的新手,遇到相同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

你这种做法很不好.
请仔细看看22楼的回复.
按键程序最通常的做法:
定时获得键值,根据键值和持续时间来确定按键状态,根据按键状态和按键值做相应的按键处理.
获得键值要用1个函数或表达式完成.这样不管你是哪种按键,AD 独立 阵列式按键,你只需要改写这部分,多省事.
按键处理也单独开来,主要精力就是写该部分代码.
这样处理按键的优点:占用mcu时间短,几乎是0耗时,可以很方便的嵌入到任何应用中.

网友D:
给你看看我的实际工程中的做法:
获取按键键值
uint8 KeyGet(void)
{
        return (GetADC_8(5)+8)/16;//AD按键
}
uint8 KeyGet(void)                //独立按键
{
        uint8 i;
        i=VOID_KEY;
        if(p10_pin==0) //呼叫键
                i|=1;
        if(p37_pin==0) //系统卡设置键
        {
                p37_pin=1;
                DELAY_uS(5);
                if(p37_pin==0)
                        i|=2;
                p37_pin=0;
        }
        return i;
}

和按键处理有关的几个定义

#define VOID_KEY      0         //无键键值
//和按键时间有关的常数(mS)
#define DLY_XD        40        //消抖
#define DLY_NO_KEY    120        //无键
#define DLY_RPT_START 1000        //重发首键
#define DLY_RPT       200        //重发间隔
#define DLY_LONG      10000        //长按

按键执行程序.keyvalue++;是为了去除编译警告用的,
void Key_Down_short(uint8 keyvalue)        //短按
{keyvalue++;
}
void Key_Down_long_rpt(uint8 keyvalue)        //长按连发
{keyvalue++;
}
void Key_Down_long(uint8 keyvalue)        //长按20S
{//keyvalue++;
        if(keyvalue==8)//监视键当老化键
        {
        }
}
void Key_Up_long(uint8 keyvalue)        //长按抬起
{keyvalue++;
}
void Key_Up_short(uint8 keyvalue)        //短按抬起
{//keyvalue++;
        uint8 i;
        switch (keyvalue)
        {
                case 2://电控锁  1        开锁(电控锁)键
                {
                }break;
                case 4://电磁锁/摄像头  2        开锁(电磁锁)键
                {//对讲时,开锁作用。开关3#mkj
                }break;
                case 6://菜单  3        铃声选择键
                {
                }break;
                case 8://监视/-
                {
                }break;
                case 10://5        对讲/户户通键
                {//
                }break;
                case 1://hht  6        铃声音量键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网友D:
引用 楼主:
ADC按键与普通按键松手检测,已经解决了。我把它写出来,以防以后有类似的新手,遇到相同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

你所说的松手检测在我的代码里叫"抬起"
有"长按抬起" "短按抬起"2种,比较常用是"短按抬起".

楼主:
嗯,受益不少

网友G:
把按键值定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