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如何将一幅图片下载到QSPI FLASH?

楼主(2016-07-11):
如题!
提说ST-link可以下载,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比如DFU?

网友A:
应该可以从SD卡或U盘里读入再写入FLASH吧,SD卡里可以用文件系统运行,读出位图数据
ST-LINK有个小工具是可以直接烧些文件数据到flash里去的,包括内部flash及外部QSPI flash
我也有个问题,你有知道适合STM32F7的图片转换工具么,转换成LTDC适合的各种显示数据格式的32bit数据,如RGB565/L8等。如探索板套件里,单层显示的例程里用户程序包含的头文件里有个图片的数组RGB565_480x272[65280],32bit的数据,不知道怎么生成的。双层显示的历程里是用L8格式生成了两个320*240图片数据,也是32bit的。

网友B:
我觉得这里不仅涉及数据格式, 还有图片文件格式, 各种图片格式的文件都有不同的编码方式.

如果只是生成图片点阵数据, 你可以先生成 BMP 文件, 再可以找液晶字模软件类软件帮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从SD卡或U盘里读入再写入FLASH吧,SD卡里可以用文件系统运行,读出位图数据
ST-LINK有个小工具是可 ...

没有STlink,所以用不了哪些工具!你说的图片工具,一般都是用的BmpCvt.exe这个工具啊!我大致看了看这个软件中IMAGE选项中好想可以进行格式转换,你可以琢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里不仅涉及数据格式, 还有图片文件格式, 各种图片格式的文件都有不同的编码方式.

如果只是生成图 ...

我这边是在做emwin应用,一幅图片太大,不想用SD卡,想用QSPI FLASH存储!
初步想的是吧图片用BMPCVT软件转换成C文件,然后下载到QSPI FLASH中,但是不知道怎么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是在做emwin应用,一幅图片太大,不想用SD卡,想用QSPI FLASH存储!
初步想的是吧图片用BMPCVT软件 ...

你的问题是,需要在你的图像数据文件数组开头加入编译链接控制指令,确保这个图片数据编译后其段定位到QSPI空间(0x9000 0000开始的),然后再主程序里自己初始化并配置QSPI,在你的HAL的config文件里使能QSPI。编译好以后,ST link可以直接下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