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SI4463无法收到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6-07-11):
最近在使用SI4463无线模块,做的是一个无线通信的模块,发送方与接收方有一个20秒的心跳维护,因为他们必须实时的去交互一些数据,来保证他们之间数据的一致性。  在这种机制下,当同时有4个发送方和4接收方,两两绑定的去通信的时候,大概跑两三天的时候,会出现SI4463无法出现中断的现象,接收中断和发送中断都触发不了,这个时候用示波器测量SI4463的IRQ引脚,发现该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重新启动设备才可以恢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望多多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初始化后,不管是接收还是发射模式,IRQ引脚变低后,就要去读中断,不能不去读的,读了之后,IRQ引脚会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