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

楼主(2016-07-11):
我在做51智能小车的时候,遇了一个难题,就是关于识别红绿灯的模块,也从网上看了看,想听听大神们的建议,红绿灯时随机出现在跑道上的。。。。。

网友A:
你用个颜色识别模块不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个颜色识别模块不就可以吗?

但是它识别不了灯的颜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它识别不了灯的颜色

灯是什么样的灯?亮度如何?位置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是什么样的灯?亮度如何?位置在哪里?

就是普通的红绿灯  我们现在用的是一种类似台灯的灯代替   亮度挺强的   至于位置  那就是随机出现着  你是固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红绿灯  我们现在用的是一种类似台灯的灯代替   亮度挺强的   至于位置  那就是随机出现着  你 ...

不懂你做的啥题目。还需要360度扫描识别led位置?
能把完整题目发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做的啥题目。还需要360度扫描识别led位置?
能把完整题目发上来吗? ...

(2)在上下两个菱形的汇合点前设限宽限高门,限宽限高门框架上设置红
绿灯。两个红绿灯只能有一个为绿灯(允许通行),另一个是红灯。小车遇红灯
必须停车,停车不能超过汇合点,且一旦停车必须停够 3 秒,车上亮起红灯,3
秒后灭灯继续行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在上下两个菱形的汇合点前设限宽限高门,限宽限高门框架上设置红
绿灯。两个红绿灯只能有一个为绿灯 ...

这不是固定位置的红绿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固定位置的红绿灯吗?

不要把难度想得那么高,肯定是固定的,只不过没确定在哪个路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把难度想得那么高,肯定是固定的,只不过没确定在哪个路口而已

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把难度想得那么高,肯定是固定的,只不过没确定在哪个路口而已

那我想问下,这个该选那个模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想问下,这个该选那个模块呢,,,,

TCS230D颜色识别模块
附带代码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olViRv1GbQ3lvJTGzL_mCQkWjN5k6r1TffIEKXHfGcs7Mc4AYHGUkdPoIFEDOR6ODQcRSPyXlNDkY61_7quySFrdEc_zy3vrBcZpj6FR9q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