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5.3软件中的数据类型问题

楼主(2016-07-11):
1、我使用的开发环境是CCS5.3,开始的时候,使用正常,后来修改了一下部分C文件,然后保存该文件的时候,会弹出一个对话款,大概就是原来的文件类型不能保存,可以选择保存为UTF-8或者不管,一般我都会选择保存为UTF-8的类型,因为感觉这个也是正常的,所以没在意;
2、经过以上的一些小事故之后,后来把保存完的C文件进行编译组建之后,暂时么什么问题,但是在调试运行的时候,发现原来的部分指针累数据出现问题了,本来定义的源类型数据是writ(Uint16 address,Uint16 address1,Uint8 *s)的一个指针,在调用的时候才用了writ(10,0,“汉字显示”)这样的调用方式后,发现写到对应的显示屏的数据不正确了,但是在调用本函数写字母和数字的时候是没问题的,所以怀疑是编译器在进行对汉字字符编译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所以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请求各方技术支援;
3、为什么会怀疑是编译器对汉字字符的编译有异常嗯,主要是,我直接把上面的“汉字显示”转换成对饮的ASSCII码后在写入显示屏,可以显示出正常的汉字。所以怀疑是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的。

楼主:
void chhzes_txt(Uint16 x,Uint16 y,Uint8 *s)
{
  font_position(x,y);  //字体地址
  write_com(0x02);  //写数据
  while(*s!='\0')
           write_data(*s++);
}
chhzes_txt(0,0,"汉字显示");
如果把上面的调用函数的字符内容转换为ASSCII码之后,则可以正常显示,所以怀疑是这个字符转换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不知道如何解决比较靠谱

网友A:
应该不行   工程的中文目录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