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微电流测量电路的不理解

楼主:
最近查资料看到这样一段话:
检测微弱电流关键是要使用高输入阻抗、低输入失调电流、低输入偏置电流、高精度的运放,采样电阻的精度其实无关紧要,有1%就足够了。运放我推荐ICL7650,这款运放的输入阻抗高达一百万兆欧,失调电压仅1微伏,输入失调电流和输入偏置电流只有5~10pA,即使测量零点几微安的电流也没有问题。
实际电路也很简单,就用跟随器或同相放大电路均可,采样电阻阻值根据被测电流范围选择。如下图(跟随器)——
电路图

问题是:本来电路电流就很小,添加的采样电阻究竟多大才不影响原来的电路呢?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2016-07-11):
要看信号源的性质,不好说。

题外话:
换电路吧,微弱电流都用I/V转换,没有用跟随器的。
论坛有位lymex或者lymax,他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信号源的性质,不好说。

题外话:

谢谢,玄德!我要测1uA级别的,不是恒定电流源电路。去看看你推荐的**。

网友B:
输入电流接到A-上,输出是反向的电压,取适合的电阻,可以使输入压降接近0

网友C:
先转换为电压,再输出检测

网友D(2016-08-19):
你的电路图是错的

网友E:
是,很少见这么采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