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L494 输出占空比问题

楼主(2016-07-11):
采用如图电路,通过R5施加控制电压,测量第9、10脚电压波形。

发现,第3脚电压在在 0.34V ~ 4.2V 范围内变化时,9、10脚输出占空比只有 9% ~ 87%。 不是说占空比可以达到96%吗?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测试结果:

3脚电压(V)         占空比(%)                             3脚电压(V)            占空比(%))
4.23                     9.0                                        1.94                          63.8
4.07                    14.2                                       1.77                          67.7
3.91                    18.5                                       1.62                          71.7
3.74                    22.2                                       1.45                          75.6
3.56                    25.6                                       1.28                          79.4
3.41                    29.4                                       1.12                          83.3
3.25                    33.4                                       0.95                          87.5
3.09                    37.2                                       0.79                          87.0
2.92                    40.5                                       0.62                          87.0
2.76                    44.7                                       0.46                          87.0
2.59                    38.3                                       0.34                          87.0
2.43                    52.4                                       0.30                          87.0
2.26                    56.2
2.10                    60.0

网友A:
不同品牌的494占空比有差异的,

网友B:
不知道 感觉不同厂家生产的IC有可能存在些许差异

楼主:
谢谢两位!

把电容 C0 增大到 3300pF,电阻 R0 减小到 820,占空比范围可以做到 9% ~ 92.5% 了。

网友C:
现在很难买到原装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