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152VBT6片子32.768KHZ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6-07-11):
STM152VBT6片子32.768KHZ晶振不起振,晶振负载电容7pf,外面匹配电容6.8pf,不起振,换了6pf,10pf,12pf,都不行,将晶振换为12.5pf负载电容的,也是不起振,无解了,布局如图,Y3就是32.768晶振

网友A:
我也发现, stm32 的 32K 晶振不容易起振. 你可以把电容再小一点.
可能 ST 为了低功耗, 把增益设计得很小的缘故.
布线也弄不出花样来, 外围除了换电容, 那就只能换晶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 stm32 的 32K 晶振不容易起振. 你可以把电容再小一点.
可能 ST 为了低功耗, 把增益设计得很小的 ...

就是去掉电容也是不起振

网友B:
要在单片机里面配置后,才能起振的

网友C:
RTC时钟初始化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在单片机里面配置后,才能起振的

配置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C时钟初始化了没有啊

问题解决了,换了个新的12.5pf的晶振好了,没加电容,人家用7pf的晶振就可以,我这个就不行,人品不好被同事们公认了。
查了资料,也找不出问题的根本原因

网友D:
我也一直不起振,所以干脆不用了

网友E:
这个32768晶振及负载电容 有点讲究。
晶振最好品质好的,电容7PF上下为宜。

网友D:
stm32实时钟功能是**肋,有很多问题,建议不要使用,我看有些成熟的产品上也都是外扩时钟芯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好兄弟,我们要把原因找出来,把问题解决。不能“干脆不用啊”。

原因也找过了,就是两个时钟不同步,你有什么办法,一直死在那里。后来再研究了一下这个实时钟,压根就是个计数器,跟时钟没任何关系,你还需要软件来判断今夕是何年,不像专用的实时钟那么方便,而且非常耗即时,所以我直接把它枪毙了。

网友G:
stm32外围的32.768K的晶振 该怎么选呢

网友H:
32.768K晶振的20PPM,12.5PF值的是什么

网友I:
是不是还得再初始程序中打开呢

网友J:
我推荐两颗常见的32.768晶振。

少许样品,是免费的,您可以找我司申请。

唐辉电子,深耕晶振行业15年,非常专业,行业公认。

您可以浏览我司官网,上面有FAE技术支持文件,也许能帮助您解决32.768晶振不起振的问题。

32.768晶振

32.768晶振

32.768晶振

32.768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