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找到函数定义位置这个功能怎么没用啊?

楼主(2016-07-11):
点击转到定义就出现如下提示不能用,要手动搜索,好麻烦啊。

网友A:
楼主需要装个金山快译

网友B:
调试选项少打个勾,在OUTPUT下

网友B:
都提示你了,你自己

网友C:
仔细看看, 这上面的提示已经告诉你怎么解决了呀

在工程选项 -> 输出 标签下, 找到那个 Browse Information 选中, 再编译生成, 成功后就可以了

楼主:
搞定了,是我下载的MDK问题,我用的是ST专用版for M0的,M1的固件装上也不给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