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我想设计一个通过模拟量驱动较大直流电机的电路

楼主(2016-07-11):
使用的直流电机是28V的额定电压,额定转速1500转,想通过运放把模拟信号放大控制直流电机,拟采用APLEX公司的PA02运放,运放的供电是不是可以采用±24V供电呢,而且这个正负电源使用什么提供比较好?我的想法使用两个24V开关电源串联得到。。。
电路设计新手,恳请各位大牛赐教谢谢。

网友A:
想通过运放把模拟信号放大控制直流电机

看看你的直流电机运转需要多大电流,再看看你的运放可以输出多大电流。二者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通过运放把模拟信号放大控制直流电机

看看你的直流电机运转需要多大电流,再看看你的运放可以输出多大电 ...

谢谢大哥指点,我在想正负电源怎么得到呢,使用开关电源可以串联可以吗,还是有别的什么方法?希望从220V转换得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指点,我在想正负电源怎么得到呢,使用开关电源可以串联可以吗,还是有别的什么方法?希望从220V ...

正负电源容易,方法多得很。
通过模拟量驱动较大直流电机也容易,方法也多得很。

现在重要的是:你选择的运放能否带得动电机。换句话说,你的方案是否有可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电源容易,方法多得很。
通过模拟量驱动较大直流电机也容易,方法也多得很。

功率应该够的,请问有哪些方法呢,求提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率应该够的,请问有哪些方法呢,求提点一下

“运放的供电是不是可以采用±24V供电呢”
对PA02,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率应该够的,请问有哪些方法呢,求提点一下

“使用的直流电机是28V的额定电压”
你只要供给电机单向电压即可,最大28V,最小电机不转。你要正负供电干什么?

网友B:
曾经看到一个板子,用的是mos驱动电路 控制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直流电机是28V的额定电压”
你只要供给电机单向电压即可,最大28V,最小电机不转。你要正负供电 ...

用来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看到一个板子,用的是mos驱动电路 控制电机的。

哦~ 我去看看mos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我们电工电路设计能力比较堪忧,按道理说,都不具备电路设计能力,但现实中却在是实实在在的搞电路{:ma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得住压力和嘲笑才能有进步的动力,呵呵,更要有潜心打好基础的决心,加油。 ...

是是是,刚开始起步做这些东西。。  一起加油

网友A:
要求可以控制电机正转反转,用四支功率MOS管构成全桥。要求同时可以控制转速,全桥用PWM驱动,靠改变占空比来控制转速。
这个成本比你的PA02要低得多。

网友A:
PA02允许的最大供电电压38V,你搞个正负24V,那不是要PA02的小命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我们电工电路设计能力比较堪忧,按道理说,都不具备电路设计能力,但现实中却在是实实在在的搞电路{:ma ...

让我顶住,你先撤了?

网友D:
首先,叹楼主土豪,然后,建议还是用PWM调速,我记得有专用芯片,也不一定非要用单片机的。

网友E:
也有用你的方案的案例。

网友E:
也有用你的方案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叹楼主土豪,然后,建议还是用PWM调速,我记得有专用芯片,也不一定非要用单片机的。 ...

我也不想用运放的,但是老师要求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有用你的方案的案例。

恩,其实我这边主要问题是电源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02允许的最大供电电压38V,你搞个正负24V,那不是要PA02的小命么?

我以为是正负38V。。。。。

网友F:
驱动小电机估计没多大问题,注意一下散热就好。
温馨提示:实验之前要多准备几个PA02备用哦

网友G:
还需要考虑电机启动瞬间时的电流运放能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小电机估计没多大问题,注意一下散热就好。
温馨提示:实验之前要多准备几个PA02备用哦 ...

恩恩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需要考虑电机启动瞬间时的电流运放能否支持

这个倒是没有考虑额,是不是器件电流留有一些余量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没有考虑额,是不是器件电流留有一些余量就行了

电流不能小于电机电流电流的 1.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流不能小于电机电流电流的 1.5倍

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