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数字地与模拟地隔离开后再共地,有什么目的和方法

楼主(2016-07-11):
在接地平面上,逆变器电路接地和信号接地要互相隔离。但是一个完整的电路应该是共一个地。应该如何做隔离,隔离后如何理解共地?谢谢

网友A:
用光耦之类的器件隔离,既然已隔离,就不再共地。另外,为何“一个完整的电路应该是一个地”?

网友:
这样数字和模拟的电流就不会乱串啊。最后在单点共地就可以了。

网友B:
很难分的很清,直接连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