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PT100传感器采集的电压计算出温度,是个溢出值

楼主(2016-07-11):
PT100传感器采集的电压计算出温度,是个溢出值,程序和原理图在下方,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粹是C语言的问题呀,自己软件仿真一下,那一步溢出了,肯定是中间计算过程的值比WORD要大。 ...

我记得是最后一步转换温度出现了问题,但是别人给我的单片机模板中就没有float这个数字类型,我也不知道变量Tpr应该用哪个数字类型啊我这么转换电压   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B:
以前毕设用的就是pt100,楼主的温度采集电路有点简单哦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吧 定义变量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我当时也是C语言编程的时候出现了许多语法、细节问题  定义成long int 的话应该不会溢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毕设用的就是pt100,楼主的温度采集电路有点简单哦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吧 定义变量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 ...

实际电压值=采集电压值×5000/1024   这么算对吗

网友C:
这个PT100偏差大,硬件电路有问题,两线制只能用于 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哦

网友D:
从电路上说起:
电阻RH与RT分压,电源是5000MV,RH=3K,RT=100-150(0-100度);
OV = RT*U/(RT+RH)
100R = 100*5000/3100 = 161MV
150R = 150 * 5000 / 3150 = 238MV
放大好像是100倍,对应电压是161~238 *100 = 16100~23800MV=16-23V
你觉得AD会不会正常;
这里不管了;
一会再说电阻计算:

网友E:
先把AD转换部分调试好,让采集值到的电压值显示出来

网友F(2016-10-13):
引用 网友D:
从电路上说起:
电阻RH与RT分压,电源是5000MV,RH=3K,RT=100-150(0-100度);
OV = RT*U/(RT+RH)

好像写着放大1000倍,太大了

网友G:
你确定是放大电流,不是放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