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用MOS管驱动直流电机,MOS管一直发烫

楼主:
电路如图,电机调速是通过改变Vgs,改变MOS管的内阻,现在是一工作MOS管就很烫,需要在电路上加什么么

7BGZ6T7{`G)JASTF%EXDTMK.png (21.44 KB )

楼主(2016-07-11):
MOS管选的是IRF540  工作电压是2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管选的是IRF540  工作电压是24V

“电机调速是通过改变Vgs,改变MOS管的内阻”
MOS管线性工作,当然发热厉害。

“需要在电路上加什么么”
需要MOS管开关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调速是通过改变Vgs,改变MOS管的内阻”
MOS管线性工作,当然发热厉害。

我想再并联一个MOS管,分下流 会不会好点
MOS管前面有放大,能驱动起来

网友B:
MOS管工作在线性区,当然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