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S管工作在饱和区 发热也会严重呢

楼主(2016-07-11):
如题,MOS管工作在饱和区,当成一个压控元件用,但是实测发热特大,求大神们解惑

网友A:
正是因为工作于饱和区,发热才严重。饱和区之外,发热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是因为工作于饱和区,发热才严重。饱和区之外,发热不严重。

不是工作在线性区才会发热么,饱和区的时候导通电阻很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要在串联电路中,P=IR,保证I不变为前提。初中阶段就应该明白的。

I2R……这个明白
我看了一下IRF540导通电阻77m欧  电流10A的话也才7.7w,可是我现在电流2A的时候就烫的不行不行的,后来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保证你的IRF540一定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么?没散热措施?查查您的前级驱动电路 ...

您好  前级是用LM158直接接到G极上的,可以驱动的吧
现在的方案是改变LM158的输出电压,调节Vgs(4-20v),从而改变Ids,从而调节电机转速
应该是在饱和区,因为现在Ids只对Vgs敏感,Vds改变对它没影响;加了一个散热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工作在线性区才会发热么,饱和区的时候导通电阻很小啊

自己看曲线吧。一图抵千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前级是用LM158直接接到G极上的,可以驱动的吧
现在的方案是改变LM158的输出电压,调节Vgs(4-20v) ...

你那个电路,源极输出,MOS管确实是工作于饱和区,就应该发热。

网友C:
转速为什么不用pwm

网友D:
这个最好工作在开关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为什么不用pwm

为了减少干扰

楼主:
之前老是弄不懂VGS\VDS\ID之间的关系,今天发现了这个转移特性曲线和实测是相符的模电没学好,回炉重新看看基本概念

网友E:
哪位大神的理论?
“正是因为工作于饱和区,发热才严重。饱和区之外,发热不严重。”
也是醉了,语文老师教的吧

mos热首先看看是不是电路问题,是不是饱和区,其次看看散热够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哪位大神的理论?
“正是因为工作于饱和区,发热才严重。饱和区之外,发热不严重。”
也是醉了,语文老师教 ...

老朽这些话,不敢说是我的理论,也不是语文老师教的,至少这些没有错。

网友F:
是温升打吧?

说说你自己怎么散热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老朽这些话,不敢说是我的理论,也不是语文老师教的,至少这些没有错。 ...

这里说的饱和是尽可能饱和,大部分工作中的mos管Vds固定,只能调节Vgs,Vgs也是有限制的,调到最大也许也达不到饱和
也就是Vgs越大,越接近饱和,结电阻越小,电流越大,肯定是发热越大。从这方面考虑越接近饱和区发热越大是对的;
但是如果换一个比较环境,就是驱动电流一定情况下,如图,ic=3mA
(结晶体管的图,与mos管类似,仅做参考)
越接近饱和区,Vds压降就月小,管子本身功耗就越低,发热就越少
请坛友给指正

这确是语文老师教的。
张冠李戴,拿BJT的图来讨论MOSFET?

网友G:
请问楼主:你能确定,是工作在饱和区吗?
请你不要怀疑物理定律!工作在饱和区的MOS管是微热的,你的MOS管过热,首先要怀疑是不是工作在饱和区,而不是去怀疑物理定律。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温升打吧?

说说你自己怎么散热的吧。。。。

现在是想并联一个管子分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位大神的理论?
“正是因为工作于饱和区,发热才严重。饱和区之外,发热不严重。”
也是醉了,语文老师教 ...

请问电路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现在的电路是这样的

网友H:
和工作电流有关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电路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现在的电路是这样的

这个电路,分明就是工作在线性区嘛!
如果要工作在饱和区,VGS-VCC>=10V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电路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现在的电路是这样的

这样的电路用PMOS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里说的饱和是尽可能饱和,大部分工作中的mos管Vds固定,只能调节Vgs,Vgs也是有限制的,调到最大也许也 ...

你这幅BJT输出曲线图,我在8楼已经贴过。8楼还贴了另一幅MOS输出曲线图。
把两种不同类型管子搞清楚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分明就是工作在线性区嘛!
如果要工作在饱和区,VGS-VCC>=10V才行! ...

VDS>VGS-VGS(th) 应该是饱和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电路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现在的电路是这样的

10楼和11楼已经回复。
要想不热,改成PWM工作方式。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电路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现在的电路是这样的

你确定这个图没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你确定这个图没错?!

楼主是源极输出。
这样不是不可以,但需要幅度相当大的驱动信号(因MOS管这一级电压放大倍数接近于1),稍微麻烦些。

网友J:
大的负载电阻可促使快饱和,这样电流不大的饱和是不会发热的。楼主以饱和论发热不妥。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源极输出。
这样不是不可以,但需要幅度相当大的驱动信号(因MOS管这一级电压放大倍数接近于1),稍 ...

我的理解是栅极的前面必须要有一个驱动电路或者驱动芯片。不然这个mos管是打不开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VDS>VGS-VGS(th) 应该是饱和区吧……

你让我说什么呢?你连基本的原理都没搞懂,就来怀疑一个物理定律?也是,你不怀疑谁怀疑?我建议你还是多学学基本的半导体知识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I2R……这个明白
我看了一下IRF540导通电阻77m欧  电流10A的话也才7.7w,可是我现在电流2A的时候就烫的不 ...

规格书的10A,一般是在规定散热条件下,才能达到10A电流

网友M:
你这是跟随器,是线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幅BJT输出曲线图,我在8楼已经贴过。8楼还贴了另一幅MOS输出曲线图。
把两种不同类型管子搞清楚先。 ...

本不想扯皮,我偷懒没找MOS的特性曲线,特意说了这是三极管的,曲线类似仅供参考,不看仔细

网友E:
基本原理就不懂,在这里误人子弟

想通了吗?你是否欠maychang一个道歉?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本不想扯皮,我偷懒没找MOS的特性曲线,特意说了这是三极管的,曲线类似仅供参考,不看仔细 ...

你真正弄懂了的话,就不会说出17楼的那些话。maychang在8楼已经贴了图:

BJT的截止区对应MOSFET的截止区;
BJT的放大区对应MOSFET的饱和区;
BJT的饱和区对应MOSFET的可变电阻区。

在可变电阻区,vgs决定了Ron(导通电阻)的大小,而非BJT那样的“饱和”程度

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你“张冠李戴”的评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我的理解是栅极的前面必须要有一个驱动电路或者驱动芯片。不然这个mos管是打不开的。 ...

该功率MOS管由什么电路驱动,我们可以不必理会。但楼主电路要想达到导通电阻77毫欧,其输入信号幅度要比电源电压还高若干伏特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N:
你真正弄懂了的话,就不会说出17楼的那些话。maychang在8楼已经贴了图:

BJT的截止区对应MOSFET的截止区 ...

经过确认,确实如你所说,mosfet和晶体管工作区的叫法不同,跟你说声对不起
其实我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我搞错了叫法
活到老学到老

忘了一件事,这声“对不起”,你应该对maychang说而不是对我
支持这句话: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这电路典型的没事找事电路

网友O:
栅极应该升压。

网友O:
假设mosfet的开启电压为2,5V,则栅极电压为vcc+2,5

网友P:
楼主还没讲清楚是怎么控制的,如果是直接长期高电平触发MOS管,那么肯定工作在放大区,如果是PWM那么很有可能工作在饱和区。还是让楼主现身来讲一下你事怎么控制你的MOTOR的

网友Q(2020-07-14):
引用 网友P:
楼主还没讲清楚是怎么控制的,如果是直接长期高电平触发MOS管,那么肯定工作在放大区,如果是PWM那么很有可 ...

饱和区跟放大区不是一个区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A:
该功率MOS管由什么电路驱动,我们可以不必理会。但楼主电路要想达到导通电阻77毫欧,其输入信号幅度要比 ...

您好,这种恒流控制的IC芯片,怎么保证MOS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R:
引用 网友Q:
饱和区跟放大区不是一个区吗?、

包和区是针对压控器件,放大区是针对流控器件,先把基础的概念整明白再说吧。

网友S:
不要用S驱动电机!要用D来驱动之。电机要并联二极管。若S驱动电机,那么管子就工作在放大区(线性区),发热量很大。如果你想变速控制,弄个LM2596+电阻+单片机DAC,效果更好,不发热,还便宜。IRF450蛮贵的!

网友T:
额,这个,就是你用了全力,你容不容易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