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有没有150V的线性稳压电源芯片和电路?

楼主(2016-07-11):
输出电流最好能达到0.25A

只找到tl783,只有125伏。

网友A:
输入?输出?
自己用三极管搭吧

楼主:
输出150V, 输入200V以内。想找一个这样的芯片。

网友B:
并联的可能有,串联的没听说。

网友C:
稳压器功耗:(200-150)*0.25=12.5瓦,你确定用线性稳压吗?

网友D:
这个手册里有好几个对你有用的图。

楼主(2016-08-20):
引用 网友D:
这个手册里有好几个对你有用的图。

找到一个。
有高手能把它弄完整的+-150V吗,最好选用通用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0v运放?其实几个三极管就能搭出了

15V运放,你点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上输出是15v,你要输出150v

这个是150V,文中是这样说的。你看电阻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D3做基准参加电压也差,还不如用0.5%以上的稳压器件,反正耐压又无需150v

我想学网上的电路图,用几个发光二极管串联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E:
D3做基准参加电压也差,还不如用0.5%以上的稳压器件,反正耐压又无需150v

我需要正负电源+-150。

不知道搭两个这个,串联起来好不好?

还是找对管再搭另外一半,不过,2sa1924,2sc3425两个管子,它们配对管是什么

楼主:
我给它加一个大电阻,再加一个15V的稳压管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150v,基准电压器件无需150v,
双电源输入,可以改成输出±150v,另一半电路要改 ...

搭另外一半当然要改。

如果搭两个+150V,然后串联,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或许我应该用LM317好了,不用那么复杂,网上也有很多电路

网友F:
TV用150v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