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30V的电源

楼主(2016-07-11):
如题,之前的电路是用变压器将220V降压后整流再稳压得到的,用来驱动直流电机的,但是感觉发热严重,有没有别的什么好 的方法或者现成的产品可以用呢。
我的想法是能不能买一个双路24V输出的直流电源,串联起来得到±24V。。
望各位大牛指导~

网友A:
双路的串联?因为双路往往共地,那不时直接短路一个了吗?买两个差不多

网友B:
为何不用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路的串联?因为双路往往共地,那不时直接短路一个了吗?买两个差不多

哦,,还有这个问题哇。。 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用开关电源?

我想找有没有现成的模块。。自己设计有点麻烦。主要还有很多别的电路要设计

需要自己设计开关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用开关电源?

尽量可以用现成的就用现成的吧,实在不行只能自己设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尽量可以用现成的就用现成的吧,实在不行只能自己设计了

有没有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用开关电源?

有负压的大电流DC-DC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负压的大电流DC-DC吗?

网上正负压的也有,30v几个安培应当没问题,
另外,最狠一招:买两个,头尾相接。

楼主:
量就是淘宝能买到,买不到就只能自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正负压的也有,30v几个安培应当没问题,
另外,最狠一招:买两个,头尾相接。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样成本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负压的大电流DC-DC吗?

同问

网友E:
开关电源驱动电机反应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驱动电机反应慢。。

啊,有这个问题吗。。。。哪边有说明问题的吗?

网友:
多大电流。我一用过12V转正负24V的。电流41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