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脚电感报警器

楼主:
如图,本人搞软件的,最近一款报警器的案子用三脚升压电感做的,但是一直没闹明白这个三角升压电感在电路中的工作原理。有人说是把陶瓷蜂鸣器当电容看,实际上电路就是个LC振荡。有人说是电压的升压驱动蜂鸣器。还请高手解惑。

网友A(2016-07-11):
有一种变压器叫自耦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变压器叫自耦变压器。

三脚电感也可称为自耦变压器,是只有一个绕组的变压器,当作为降压变压器使用时,从绕组中抽出一部分线匝作为二次绕组;当作为升压变压器使用时,外施电压只加在绕组的—部分线匝上。通常把同时属于一次和二次的那部分绕组称为公共绕组,其余部分称为串联绕组,同容量的自藕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相比,不但尺寸小,而且效率高,并且变压器容量越大,电压越高.这个优点就越加突出。因此随着电力系统的发展、电压等级的提高和输送容量的增大,自藕变压器由于其容量大、损耗小、造价低而得到广泛应用。
和普通双绕组变压器相比,自耦变压器有以下主要特点:
(1)由于自耦变压器的计算容量小于额定容量.所以在同样的额定容量下,自耦变压器的主要尺寸较小,有效材料(硅钢片和导线)和结构材料(钢材)都相应减少,从而降低了成本。有效材料的减少使得铜耗和铁耗也相应减少,故自耦变压器的效率较高。同时由于主要尺寸的缩小和质量的减小,可以在容许的运输条件下制造单台容量更大的变压器。但通常在自耦变压器中只有k≤2时,上述优点才明显。
(2)由于自耦变压器的短路阻抗标幺值比双绕组变压器小,故电压变化率较小,但短路电流较大。
(3)由于自耦变压器一、二次之间有电的直接联系,当高压侧过电压时会引起低压侧严重过电压。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一、二次都必须装设避雷器,不要认为一、二次绕组是串联的,一次已装、二次就可省略。
(4)在一般变压器中。有载调压装置往往连接在接地的中性点上,这样调压装置的电压等级可以比在线端调压时低。而自耦变压器中性点调压侧会带来所谓的相关调压问题。因此,要求自耦变压器有载调压时,只能采用线端调压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脚电感也可称为自耦变压器,是只有一个绕组的变压器,当作为降压变压器使用时,从绕组中抽出一部分线匝 ...

你这一大段(估计是baidu上copy的),仅适用于电力部门使用的电力变压器,在电子技术中用不上。

网友B:
上面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大段(估计是baidu上copy的),仅适用于电力部门使用的电力变压器,在电子技术中用不上。 ...

那就是一个自耦变压器,不是3脚电感。上面拷贝完了没编辑。

楼主:
恭喜你们,答对了,,,这就是我在百度上面搜到的答案
我现在用4Khz的评论驱动,三极管C极峰值电压能到60-70伏,,,怎么上来的,求解释!

网友C(2018-10-25):
引用 楼主:
恭喜你们,答对了,,,这就是我在百度上面搜到的答案
我现在用4Khz的评论驱动,三极管C极峰值电压能到60-7 ...

波形怎么样,我给的方波,但升压后的波形很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波形怎么样,我给的方波,但升压后的波形很差

“升压后的波形很差”是完全正常的。
第一,该电路中负载就是一个压电陶瓷片,而压电陶瓷片不仅两面被施加电压时会变形,变形时也会产生电压。压电片振动时所产生的电压与放大器经“三脚电感”输出的电压叠加,波形当然不是放大器输入的波形。
第二,“三脚电感”自身的漏感和分布电容并未考虑在内,而漏感和分布电容会使波形改变。

网友C(点评):
就剩一个个脉冲尖峰le不正常吧。。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C: 只剩一个个尖脉冲,可能是铁心进入饱和。

网友D(点评):
那应用的时候,该怎么使用呢?放大倍率是怎么计算,就按照绕组直接算吗?选型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