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的一组差分线长度相差200mil可以吗,还有,阻抗要求是100OHM吗?

楼主(2016-07-12):
HDMI的一组差分线长度相差200mil可以吗,还有,阻抗要求是100OHM吗?

网友A:
相差有点大了,阻抗是100OHM

网友B(2021-11-26):
可以计算的,通常差分对内误差要在Tr/20内,如HDMI2.0=5GHz,则T=200ps,Tr=20ps,Tr/20=1ps;
如果走微带线,传输速率为7mil/ps,则误差在VT=7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