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717-Q1 FB脚问题

楼主(2016-07-12):
请问 TPS717-Q1 的FB脚可以直接接地吗?  我有个应用电路,目的中有控制FB脚,不要输出的时候,FB脚拉到地,需要恒压输出时,FB脚正常接两个调整电阻。

网友A:
这个是可控输出的电源芯片的,比较好,该FB管脚的设计成下拉电阻的。

网友B:
FB脚即使接地了,也应该还有个默认输出的,到不到楼主所说的无电压的效果(这个应该实际测试)。最好是后级加个电阻,你不需要的话,直接断开电阻不焊接不就OK了么。

网友C:
TPS717xx 是个 150mA 的 LDO. 有几个版本. 其中一个是可调整输出的版本, TPS71701.
它有个脚叫 FB, 手册描述功能:
Adjustable voltage version only. The voltage at this pin is fed to the error amplifier. A resistor divider from OUT to FB sets the output voltage when in regulation.
通过反馈电阻网络, 来调整输出电压的. 一定要接输出电压的反馈网络. 反馈电压 0.8V
其他固定电压的版本, 对应这个引脚叫 NR.
The noise reduction capacitor filters the noise generated by the internal band gap, thus lowering output noise.
要求接一个滤波电容到地. 手册给出可选型号 0.01uF.

网友D:
该管脚的可以整成下拉电阻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