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S9KEAZN8AMTG这个芯片NMI复用为SPI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6-07-12):
论坛上经常看到说KEA系列的单片机NMI引脚最好别用,但是S9KEAZN8AMTG这个MCU里只有一组SPI,而且SPI刚好有一脚又在NMI上,我要用SPI功能必须把把NMI脚复用为SPI功能,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上电时会导致直接进入NMI中断,无法进入主程序,以前用过S9KEAZ128,NMI悬空,调试时经常不能正常工作,后来上拉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