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内RLC等效电路的证明

楼主(2016-07-12):
1. 晶振原理:电场导致机械振动
2. 机械振动等效于RLC

楼主:
问题描述:已知晶振内机械振动参数是(刚性k,共振频率w,惯性m),证明晶振两端电压与频率的函数关系与RLC等效电路相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描述:已知晶振内机械振动参数是(刚性k,共振频率w,惯性m),证明晶振两端电压与频率的函数关系与RLC ...

你需要建立石英晶体力学模型,根据力学模型边界条件建立石英晶体(沿厚度)振动的微分方程。
这个方程和电路中RLC振荡方程一一对应。

网友B:
LZ:

你那个仅是离散质点系和电路的对应,它们都是集总参数模型。晶振根本就不是个离散质点系,所以它的特性严格意义上说不能如此等效。

网友A:
严格意义上,是弹簧振子和RLC电路等效。

网友C(2016-08-14):
我司 上海唐辉电子 在晶振行业耕耘了15年,非常专业,行业公认的。

我司网站上,有相关FAE技术支持的文档。

相关样品,我司 上海唐辉电子 可以免费给您,支持您的研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