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vota计划推出对eclipse的支持吗?

楼主(2016-07-12):
最近开始在折腾eclipse,一开始打算拿新唐的M4来玩玩的,后来发现jlink不支持烧录新唐的M4,作罢。不知道navota有没有打算对eclipse的支持呢。主要是Link的flash烧录这一块,其他的使用其他M0+的就可以解决了。

gnu arm eclipse 的官网这在。 http://gnuarmeclipse.github.io/

楼主:
搭建环境长截屏上传后显示太小了,删掉

网友A:
新唐有自己的nulink啊,干嘛用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唐有自己的nulink啊,干嘛用jlink

很简单啊,openOCD不支持Nu_Link。eclipse目前只支持openocd和JLink。其实jLink的beta版本已经支持了M4了,不过擦写flash经常不成功。

网友B:
Eclipse开源平台是 mcu开发的未来,我们一定要支持,但是,我们需要时间研究。

网友C:
Iar都还没开始,慢慢来。需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lipse开源平台是 mcu开发的未来,我们一定要支持,但是,我们需要时间研究。 ...

支持

网友D:
增加openocd里的驱动不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openocd里的驱动不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openocd不熟啊,大婶编译一个共享哩,还需要flash算法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openocd不熟啊,大婶编译一个共享哩,还需要flash算法吧。

Openocd里有cortexM的驱动,但是没有芯片的flash驱动,就是需要增加这个,搞定的话,用我的versaloon也可以调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Eclipse开源平台是 mcu开发的未来,我们一定要支持,但是,我们需要时间研究。 ...

并不觉得,你们可以给openocd增加你肯的芯片flash驱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