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接两片EMMC问题

楼主(2016-07-12):
大神们求助: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想用两片EMMC,一片存储系统,一片存储数据,但是就是不清楚这样做的话,iMX6Q的驱动是否支持接两片EMMC的情况,求大神解惑~~~~~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个,求大神回复。。。

网友A:
emmc有地址的,初始化的时候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