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增大stm32F103的驱动能力

楼主(2016-07-12):
用到了dac,但是驱动能力不够,外围如何做才能增大驱动能力呢?
也用了buffer_enable了

网友A:
考虑外面再加个运放跟随下。

网友B:
DAC输出是模拟信号,为了放大驱动能力,当然是通过运放了。

网友C:
那只能加外部硬件,增加驱动能力了;

网友D:
看你外部需要多大的电压波形,如果是跟输出是一样的,那就用个跟随器就行了。如果是比例可以要求放大,可以用运放按照要求放大比例。

楼主:
楼上的各位,一般用什么类型的运放,有推荐吗

网友E:
外围加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