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教这个STC的AD接线对吗

楼主(2016-07-12):
使用的是STC12C5A60S2
这个图中解法对吗

楼主:
以下是我的编码,请教是否有问题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void UART_init()
{
        PCON = 0x00;
        SCON = 0x5a;//0101 0000
        TMOD = 0x20;
        TH1        = 0xFD;//9600bps
        TL1        = 0xFD;
        ET1 = 0;
        ES = 0;
        TR1        = 1;

        TI = 1;puts("MCU 51 start...");

        //puts("[PcTo] not(1-2),close led");
        //printf("[Test]...P1 = %x\r\n",cs_zt);
}
void ys1ms(void){
        unsigned int i=255;
        while(i--){
        }
}

void ysnms(unsigned int n){
        while(n--){
                ys1ms();
        }
}
void ADC_init(void)
{
        P1ASF = 0XFF;
        ADC_RES = 0;
        ADC_CONTR = 0X80 | 0X00;
        ysnms(2);
}
unsigned int ADC_get(unsigned int ch)
{
        ADC_CONTR = 0X80 | 0X00  |  0X08 | ch;
        _nop_();_nop_();_nop_();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10) );
        ADC_CONTR &= ~0X10;
        return ADC_RES;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h = 0;

        UART_init();
        ADC_init();ysnms(1000);
        while(1){
                ysnms(100);
                printf("MAIN,ADC ch =%u\r\n",(unsigned int)ch);
                printf("MAIN,ADC res =%u\r\n",ADC_get(ch));
                ysnms(100);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下是我的编码,请教是否有问题

电路接法不对,电位器的悬空的一端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接法不对,电位器的悬空的一端要接地

如果把悬空的一端接地,
当电位器调到0欧时,
电源不是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把悬空的一端接地,
当电位器调到0欧时,
电源不是短路了?
电位器的一端接电源,一端接地,中间脚接AD输入,你把接地的一端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