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如何量取电容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7-12):
测量电容量,比万用表更准确的方法是使用万用电桥。当然,应该从电路板上取下来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容量,比万用表更准确的方法是使用万用电桥。当然,应该从电路板上取下来再测。 ...

没有仪器,怎么办

网友B:
数字电桥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仪器,怎么办

要么买一台,要么想办法借一台,第三个方法是自己做一台。

网友C:
也可以租一台

楼主:
看了不借助工具是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不借助工具是不行了

有时候电容不要求那么精确,可以拆下俩用万用表量量,或者用附近容值的替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电容不要求那么精确,可以拆下俩用万用表量量,或者用附近容值的替换一下试试 ...

我就是大约替换的,做一个射频卡的天线电路,但是电容匹配还是有问题,读取范围太短了,稍微一动就读不了数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大约替换的,做一个射频卡的天线电路,但是电容匹配还是有问题,读取范围太短了,稍微一动就读不了 ...

射频对元器件参数要求比较高,最好有相应的工具,才能慢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射频对元器件参数要求比较高,最好有相应的工具,才能慢慢调。

好吧,你对这电路有研究吗,帮我看看哪的电容匹配不行

网友D:
匹配这个,还是得上LCR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