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1000V的压差,PCB上走线间距需要多少毫米

楼主(2016-07-12):
直流1000V的压差,PCB上走线间距需要多少毫米?

网友A:
至少10mm,并且开1.5mm以上气隙。

网友B:
受潮的话会是啥情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至少10mm,并且开1.5mm以上气隙。

我看万用表里面可没有这么宽,特别是刀盘那里。

网友D:
你要有做万用表的那种水平的话也可以不搞那么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