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振荡是用什么电路实现的?

楼主(2016-07-12):
1. 像PC上的微处理器,好多都运行在3GHZ左右,他们的震荡电路是用什么做的?是晶振吗,还是LC电路
2. 据说电磁波发射电路(射频电路)能产生10G以上的震荡频率,他们的震荡电路是用什么做的?也是晶振吗?

理论上,L和C的值越小,频率就越高。晶振的频率可能会受到制造上的限制,而小电容小电感在制造上的限制要小吧。感觉高频只能靠LC实现

网友A:
LC 振荡电路

楼主:
应该是现成的集成电路吧

网友B:
1. 像PC上的微处理器,好多都运行在3GHZ左右,他们的震荡电路是用晶振然后倍频,不是LC电路。
2. 据说电磁波发射电路(射频电路)能产生10G以上的震荡频率,他们的震荡电路也是晶振加倍频。大功率微波用磁控管,如雷达、微波炉。
3. 理论上,L和C的值越小,频率就越高。但LC振荡电路频率稳定性较差,一般还是用晶振加倍频。频率调整用锁相环或DDS。

网友C:
1,PLL
2,PLL+VCO

网友C:
基音晶体一般工作在40MHz以内,泛音晶体一般工作在200M以内,声表振荡器一般工作在1GHz以内,再住上只能靠频率合成

网友D:
高频用的谐振器不是低频电路的lc谐振电路或晶体振子.它们损耗太大在高频用不了,高频用的谐振器可参考 微波工程这类专业入门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像PC上的微处理器,好多都运行在3GHZ左右,他们的震荡电路是用晶振然后倍频,不是LC电路。
2. 据说电磁 ...

看到某些资料,PC一直用14.31818MHz的晶振提供基准频率,然后经过倍频变成几百HZ用于内存、显卡、PCI能,然后CPU内部再倍频变成几G。
有了倍频,稳定性是最重要的,

楼主:
看了某些嵌入式的处理器手册,发现很多处理器里面,都有可编程的时钟与功耗控制单元,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改变某功能模块的工作频率

网友E:
楼主看看家里微波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