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十位显示微弱,个位显示正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7-12):
#include <msp43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uan[]={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uchar num=0,ge,shi;

void delay(uint x)
{
                uint y,z;
                for(y=x;y>0;y--)
                for(z=120;z>0;z--);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HOLD + WDTPW ;
    P6DIR |= 0xff;
    P2DIR |= BIT4+BIT5;
    TA0CCTL0 = CCIE;                 /* Capture/compare interrupt enable */
    TA0CCR0  = 32768;
    TA0CTL=TASSEL_1+MC_1;
    _BIS_SR(GIE);
    while(1)
    {
            if(num==99)
                {
                        num=0;
                }
            ge=num%10;
            shi=num/10;

            P6OUT  =  duan[shi];
            P2OUT &=~ BIT4;
            P2OUT  |=  BIT5;
            delay(100);

            P6OUT   =   duan[ge];
            P2OUT  &=~  BIT5;
            P2OUT  |= BIT4;
            delay(100);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num++;

}

网友A:
电路问题吧。驱动力不够,你可以测一下两个电压看看有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问题吧。驱动力不够,你可以测一下两个电压看看有没有区别。

我用3.3v驱动 ,但是如果加5v都十位个位都同个位一起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问题吧。驱动力不够,你可以测一下两个电压看看有没有区别。

用的msp430f5529       是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msp430f5529       是程序有问题吗?

一般这类都是程序问题。在十位停留时间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类都是程序问题。在十位停留时间太短

十位延长时间还是没有用啊。。。。。。。。。。

网友C:
也可能是在程序初始化阶段有一些小问题。
网上找个其他程序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是在程序初始化阶段有一些小问题。
网上找个其他程序试一试。

网上没有430程序

网友C:
好吧,但是数码管程序应该是通用的吧,改一下gpio的操作就可以了。
我之前操作段式LCD的时候,也有过类似问题,发现是初始化时有一个脚没有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但是数码管程序应该是通用的吧,改一下gpio的操作就可以了。
我之前操作段式LCD的时候,也有过类似 ...

好的,谢谢,我试试吧

网友D:
delay(100)拖的吧,为什么要延时个100ms。

网友E:
多数是程序问题,着重查找十位点亮延时时间,

网友E:
当你把程序中的十位和各位调换一下位置,你的十位就亮了,个位就按了,这样能证明是否是程序问题

网友F:
楼主看看驱动电路,是不是共阴极、共阳极搞反了?

网友G:
新手很容易犯的错误,刷新频率不一致,不是延时

网友H:
           P2OUT &=~ BIT4;
            P2OUT  |=  BIT5;

之间插入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H:
P2OUT &=~ BIT4;
            P2OUT  |=  BIT5;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你把程序中的十位和各位调换一下位置,你的十位就亮了,个位就按了,这样能证明是否是程序问题 ...

程序调过好多遍了,还是这样

网友I:
是不是显示的时间过短?

网友I:
还有io驱动有问题吗

网友J:
你把刷新和计算显示数据分开不然的话3个数码管点亮时间不一致会导致亮度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把刷新和计算显示数据分开不然的话3个数码管点亮时间不一致会导致亮度不一致
...

#include <msp43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uan[]={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uchar num=0,ge,shi;

void delay(uint x)
{
                uint y,z;
                for(y=x;y>0;y--)
                for(z=12000;z>0;z--);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HOLD + WDTPW ;
    P6DIR |= 0xff;
    P2DIR |= BIT4+BIT5;
    P2DS  |= BIT4;

    TA0CCTL0 = CCIE;                 /* Capture/compare interrupt enable */
    TA0CCR0  = 32768;
    TA0CTL=TASSEL_1+MC_1;
    _BIS_SR(GIE);
    while(1)
    {

            shi=num/10;
            P6OUT  =  duan[shi];
            P2OUT &=~ BIT4;
            P2OUT  |=  BIT5;
            //delay(200);

            ge=num%10;
            P6OUT   =   duan[ge];
            P2OUT  &=~  BIT5;
            P2OUT  |= BIT4;
            //delay(200);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num++;
        if(num==99)
                        {
                                num=0;
                        }

}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把刷新和计算显示数据分开不然的话3个数码管点亮时间不一致会导致亮度不一致
...

的确,好多了,谢谢大神,但是消影还有点问题

网友:
延长一下延时看看。

网友:
也可能跟你的电路有关系的。

网友K:
数码管显示的时候间隔延时的要够的。

网友L:
这个注意循环显示与时间延时的配合。

网友H:
引用 楼主:
的确,好多了,谢谢大神,但是消影还有点问题

消影就是昨天跟你说的,中间加延时
电路上是否采用的三极管?这不是一条语句马上就可以关断的

网友M:
这个应该是中断中 个位不断改变 十位为各位的10倍  就是各位不断被刷新  十位刷新慢 看起来就不闪    在说了 你的刷新频率要大于24HZ 才看着不闪  你看你那个延时 100mS

网友N:
这个跟现实的时间延时有关系的。。

网友O:
此时应该查看寄存器的值是多少,看看十位上应不应该显示

网友P:
调整下刷新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