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8进8出可控交叉选择的芯片

楼主(2016-07-12):
8线进8线出,可以任意切换进线和出线之间的交叉,求大神赐予芯片型号或实现方法。

网友A:
需要软件控制随时切换,还是设定一次就好了?

网友B:
MT888  剧阵开关

楼主:
想用一个按钮来切换他们的交叉方式,比如我固化8中交叉方式,按一次切换一次。

楼主:
我找找这个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软件控制随时切换,还是设定一次就好了?

想用一个按钮来切换他们的交叉方式,比如我固化8种交叉方式,按一次切换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8X8的ADI有,可惜比较贵,16x8的有更多选择,比如SGM6511.
用8颗8选1的模拟开关也能组合出来,就是将输入都 ...

想搞个体积小点的,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外置电源,如果需要的话,就想用USB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搞个体积小点的,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外置电源,如果需要的话,就想用USB供电。 ...

不需要外置电源,USB供电就可以,16x8的,QFP封装,7x7大小

网友D:
看你做什么切换啊,模拟的数字的啊
模拟的就ADI
usb的有沁恒
数字的1g以上的就mindsp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