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高电平升压1.8->5V电路

楼主(2016-07-12):
求教,IO口高电平1.8V转5V的电路应当怎样设计?速度要满足PWM要求。菜鸟什么都不懂[哭]

网友A:
你的pwm频率是多少?
一般可以用adc或者高速光偶来实现

网友B:
74lvc1t45
74lvc2t45

74lvc8t245

网友C:
74系列数字门电路,比较器,三极管,MOS都可以啊,你PWM频率多少?需要的驱动电流多少?根据要求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