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什么情况下会向外辐射电磁波?

楼主(2016-07-12):
1. 大家知道,电磁波是相互垂直且强度按正弦变化的电场和磁场,那么一个正弦震荡电路,不论频率多大,都会向外辐射电磁波吗?比如频率是1,会向外辐射c/1=30万公里波长的电磁波吗?
2. 只有正弦震荡的电路会辐射电磁波吗?锯齿波或方波震荡的电路会辐射电磁波吗?

楼主:
似乎,只有正弦变化的电场才能产生电磁波,而正弦震荡电路中只有正弦变化的电压和电流,但没有正弦变化的电场。理论上电容器中很容易产生正弦变化的电场。不如那个张开的线偶射频电路具体什么原理。为什么是那个形状?

网友A:
电磁波辐射就是将电场与磁场,二者互相作用,所形成的波动,以辐射方式传送到远方.
电磁能量脱离波源的束缚,向空间传播的现象称为电磁辐射.电磁波的辐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对于无线通信、导航和雷达而言,电磁辐射是极其重要的,需要充分地加以利用;而在某些电子系统中,由于存在电磁波的辐射或无线电泄漏会影响到其他设备或系统的正常工作,这时电磁辐射变成了一种有害的电磁干扰,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一般情况下,电磁波的辐射对人体和生物体有一定的危害,需要加以防护,而受控的电磁波辐射有时却可以用于医疗和生物工程中.总之,对电磁波的辐射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
产生电磁波辐射应具备以下条件:
1.必须存在时变源,时变源可以是时变的电荷源,时变的电流源,或时变的电磁场.为了有效地产生电磁辐射,时变源的频率应足够高,更确切地说,辐射系统的尺寸大小能和电磁波波长比拟时,才有可能产生明显的辐射效应.
2.波源电路必须开放.源电路的结构方式对辐射强弱有极大的影响.封闭的电路结构,如谐振腔是不会产生辐射的.源电路越开放辐射越强.
几乎所有的电磁波辐射器,即天线,都是开放式结构.
我认同以上观点,网上摘来与你共享

网友B:
这个真说不清楚呀,虽然我是电磁场及微波技术专业毕业的。
需要很多基础知识,我现在也只会应用不会物理计算分析了。
要学习麦克斯韦方程,静电场静磁场,时变的电磁场对外辐射就产生电磁波。
理论上1Hz的交流也会辐射电磁波,但是能量太小,你测不到呀。
电磁波的辐射需要条件的,开放的结构和合适的尺寸。1Hz的波长是多少万公里呀,你没有这么长的天线。
即使50Hz的市电,中国这么大,布线联网,也要考虑长线效应的。
你知道电报方程吗?就是跨大西洋电缆连接,才发现传输线理论的。

网友C:
只要电压电流有变化就会辐射

网友D:
要有效辐射靠 天线,天线也是电子专业的一个重要方向,学天线可以读完博士。笼统来说电荷加速运动产生辐射。基础概念电子专业本科必修课电磁场也会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