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AD9833输出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6-07-12):
我做了一块双面板用AD9833产生1.5M正弦波,背面敷地铜。刚接上3.3V电源测试CAP/2.5V正常,COMP脚(DAC偏置电压去耦)1.9V左右,输出波形正常。然后用示波器测试**不了10秒波形就没了,此后就不能输出波形了,测试COMP电压3.1V左右,25M有源晶振输出电压也不稳定。换了3块芯片都是这样。
以前做过走线连接地没有敷铜的板子,且AD9833用贴片转直插的焊接在板子上,输出都一切正常。
程序肯定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芯片下方敷铜引起的噪声干扰?或者是我PCB板有问题?还是示波器测试引入了噪声,干扰了芯片内部结构?这一部分的PCB贴在图中,还请大家帮忙指教。

AD9833  (153.75 KB )

楼主:
顶一顶,还请大神帮忙,贴上AD9833原理框图,感觉COMP脚好像被干扰,当它的值接近电源值输出就没有了

CAP/2.5V在VDD大于2.7V时,调节器发生作用,否则直接跟VDD相连

CAP/2.5V在VDD大于2.7V时,调节器发生作用,否则直接跟VDD相连

楼主:
顶,有主意的冒个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