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运行

楼主(2016-07-12):
IAR for430 5.30在win7 64系统,安装完运行出现这些问题?
实在搞不懂这些问题了

网友A:
软件太老了,操作系统不支持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因为安装了2个版本 5.30和5.50版本。win7启动界面处,有个身份选择,只能支持一个。删除一个就行了
问题提出不到30分钟就偶然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因为安装了2个版本 5.30和5.50版本。win7启动界面处,有个身份选择,只能支持一个。删除一个就 ...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B:
不兼容64位系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因为安装了2个版本 5.30和5.50版本。win7启动界面处,有个身份选择,只能支持一个。删除一个就 ...

这个版本冲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兼容64位系统吗

兼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冲突吗?

运行是 有个身份认证的 我安装了几次所以有很多身份*信息。选择合适的5.30与5.50的身份信息相互之间不可以使用。

网友:
V5版本的,为什么顶楼的图片显示是Embedded Workbench 6.4啊
我知道的IAR都有6.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