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2sc3356(R25)的高频放大电路

楼主(2016-07-13):
现在有一个高频电路不知道能不能正常工作,是用来放大由BNC天线接收的无线信号的,信号频率范围是730~790MHz,还有一种是630~690MHz。请各位帮忙看看怎样修改这个电路,谢谢!

网友A(2019-05-29):
就我理解,放大倍数为Rc/Re

网友B:
能不能正常工作我不知道,至少这个线路看起来不是一个谐振放大器,而是一个高频宽带放大器,730MHz还是630MHz在这里完全不敏感。

网友C:
从原理图上看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但是看你的PCB布线了,布线不行也工作不了
放大倍数要仔细计算
如果想做可编程放大器好像有点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集极负載是有电感的,必属谐振放大,此电路工作于甲类。输出入仍需阻抗匹配,才能滿足放大的需求。 ...

电感和谐振放大器捆绑?出处何在?请指教。

网友E:
75R并一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