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高频放大电路

楼主(2016-07-13):
现在有一个高频电路不知道能不能正常工作,是用来放大由BNC天线接收的无线信号的,信号频率范围是730~790MHz,还有一种是630~690MHz。请各位帮忙看看怎样修改这个电路,谢谢!

YFFMP`3JA7Q(4~{}WFP(ZLK.png (82.16 KB )

网友A:
1\如能,放大倍数约10db.(具体请参照你的实际Ic)
2\如不合理,你需要调整输入电容的大小.
3\更改偏置电阻的大小.Ic=20mA时增益最大.
3356增益最大可到13db.

网友B:
对这种电路,布局布线很重要的,分布参数严重决定电路的性能参数,因为电路原理图根本反映不出分布参数。

网友C:
也许人家要LNA...

网友A:
建议先试搭一下。当年同样用9018,同样的电路,有人做出来放大效果很好,有人做出来越放越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如能,放大倍数约10db.(具体请参照你的实际Ic)
2\如不合理,你需要调整输入电容的大小.
3\更改偏置电阻的大 ...

请教一下,这个10DB您怎么计算的,能否抽空详算一下式子,我学习下。谢谢!

网友A:
算Ib,根据Ib大约计算Ic,然后去查增益曲线。当然,这个只能得到一个理想的估计值,实际制作还要看经验,高频设计难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试搭一下。当年同样用9018,同样的电路,有人做出来放大效果很好,有人做出来越放越小。 ...

对,现在感觉就是用了这个电路还不如不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3356的工作在750MHz频率的参考放大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现在感觉就是用了这个电路还不如不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3356的工作在750MHz频率的参考放大电路。
...

我不玩这个段的,没有相关图纸.
2SC3356可以说是2SC3355的贴片版本,就我以前玩的这个东西来看,3355这个管子不要随便用,它的极限频率高,据说容易自激,有时候做出来表现比9018好,有时候连9018都不如,你可以试下2SC1907,2SC1906,我拆过一些机子里面经常用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KSP10A,这个最高频率是多少我忘记了,好像也有1.1G.
我玩这个的时候手上还没有什么设备,能摸到的示波器也就只有20MHz.现在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