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V6 卸载过一次 再次安装 发现没有编译器

楼主(2016-07-13):
No compilers are currently installed for this device-family. Click 'View > CCS App Center' to install a compiler before creating a project for this device.

我也按照它提示的在CCS AppCenter 下载 ARM compilers   我记得我第一次按装的时候的可以的
在安装的时候 改勾选的ARM32bit的勾选了
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哪位兄弟可以帮帮我

@zhang2018 :楼主之前没发过帖子
怎么看你以前的帖子

网友A:
卸载的时候记得都卸载干净。重新安装的时候记得关闭各类杀毒、安全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了   大兄弟   万分感谢

问题解决了,发帖24小时后记得结贴啊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问题   ,大哥,
在CCS中导入TIVAWARE后   打开例程 EXAMPLE
然后编译  有很多

估计是TIVAWARE或者ccs的安装目录不是默认的位置,ccs找不到文件。
在ccs的工程配置里,设置一下相应目录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闹不清问题在哪里

还是配置的问题,你把TIVA WARE装载c盘根目录下面,就没这个问题了。有兴趣的话,翻翻我以前的帖子,教你怎么配置的。或者去21ic TI中心看看那个视频,前几章有讲怎么配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的时候记得都卸载干净。重新安装的时候记得关闭各类杀毒、安全软件
...

那我再次安装一次   用360卸载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再次安装一次   用360卸载可以么

不清楚。我都是卸载之后,把原来安装的文件夹都删除。然后重启电脑。
安装的时候360的安全软件也要关闭,在后台运行也是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我都是卸载之后,把原来安装的文件夹都删除。然后重启电脑。
安装的时候360的安全软件也要关闭, ...

可以了   大兄弟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我都是卸载之后,把原来安装的文件夹都删除。然后重启电脑。
安装的时候360的安全软件也要关闭, ...

有一个问题   ,大哥,
在CCS中导入TIVAWARE后   打开例程 EXAMPLE
然后编译  有很多
#1965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inc/hw_ints.h
文件打不开
是我还需要 重新配置工程属性   添加TIVAWARE 安装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TIVAWARE或者ccs的安装目录不是默认的位置,ccs找不到文件。
在ccs的工程配置里,设置一下相应目录 ...

我在工程里配置了   还是有错
你看看我的配置  都是按照教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TIVAWARE或者ccs的安装目录不是默认的位置,ccs找不到文件。
在ccs的工程配置里,设置一下相应目录 ...

闹不清问题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配置的问题,你把TIVA WARE装载c盘根目录下面,就没这个问题了。有兴趣的话,翻翻我以前的帖子,教你 ...

可以了   万分感谢   兄弟

网友A:
发帖24小时之后才能结贴

网友C:
下次卸载最好能够卸载干净了。

网友C:
这个ccs太大,卸载也不容易。

网友D(2018-04-25):
兄弟 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22-04-16):
大佬,怎么看你以前的贴子,没办法找。